问各位大侠一个关于EM231模拟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请问大侠们:

     我要实现一个过载保护(比如500A电流时使Q0.0为0),输入模块是用EM231,请问这个怎么实现?硬件则阳接,软件怎么写?

     谢谢先

网友A:
采用A/D变送,把所测电流变换成4-20mA。那么看500A读到AIWX对应数字是多少。 那么  AIWX>=500A对应的数字后让Q0.0输出就可以了。 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得先把所测电流变换成4-20mA信号才行。

网友C:
转成标准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将500A的电流转化为EM231能处理的信号,然后在S7-200里编程序实现500A电流时Q0.0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