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的电机更换步进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08-09-27):
我原有750W 、1400转/分的交流电机带一摆针轮式减速机数比473 、 输出扭矩1000N.M。现要改成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如何选配电机和减速机。求助?

网友A:
步进或伺服本体是不可能输出那么大扭矩的,你只要把交流电机查出来,然后再查步进或伺服的选型手册就OK了。减速器部分不动!

网友A:
上面步进不合适,因为按一般步进矩频特性,其转速在600转/分钟,如果要达到等同力,必须放大步进电机机座号!

网友:
而且用步进电机和伺服更原电机相比。。。。好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