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解释"节能"

楼主(2008-09-27):
变频器节能是大家所共所周知的,而且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你不妨可以去查一下。为什么叫变频器。理所当然。就是改变电机的频率。而改变电机的频率,就是为了调节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不需要调解转速,那么,安装变频器就没有什么用途。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而涉及到调速这一块。例如在低于工频情况下的电机。一般来讲,当电机的频率降低而电压不变事。会出现磁密度降低。使得电机的启动转距随着降低。虽然也能调速,但不能节能,并降低了电机的性能。而实际上,当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时候,同时也改变了电压。使电压和频率一直保持线性关系。因此,频率降低,电压也必然降低。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中山市正浩电气有限公司
    www.zhenghaodq.com
    主要经营的品牌有:台达、三菱、英威腾、易能、LG、HITECH、信捷、威纶、富士、惠丰。为广东

省一级代理商,价格和服务为我司的优势,并提供编程等技术服务。变频器、PLC、人机界面、伺机电机

、数控系统、温控仪表、传感器的产品的销售与维修。
    联 系 QQ:  1006382990/1019240500
    电    话: 0760-88335317/88385317(20线)
    传    真: 0760-88360981
    联 系 人: 张先生

网友A:
“当电机的频率降低而电压不变事。会出现磁密度降低。”

1、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应该是当电机的频率降低而电压不变时。会出现磁密度饱和。

网友A:
“频率降低,电压也必然降低。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1、频率降低,电压也必然降低,电机用电功率下降,用电少了;

2、如果频率不降低,电压也不降低,电机用电功率也会因负载减少而下降,用电也会少;

3、降低设备运行速度的方法很多,例如用改变机械传动比,也可以,也可以使电机运行功率降下来;

4、所谓变频器“节电的效果”是忽悠人的!!!

楼主:
感谢你的评论啊!!!

网友B:
我不同意2楼的第4条,这存数是极端观点,你说加传动比可以降低电机功率,你才是忽悠人。

网友C:
我有75KW水泵,24小时工作,若改为变频电机节能效果怎样?

网友D:
如果水泵的扬程、流量刚好满足工艺需要,或者稍微偏大一点,就没必要用变频,因为变频也有约10%的损耗。

如果水泵的扬程、流量的余量大,并大于20%以上,可以改用变频。

网友E(2008-12-11):
姓刘的你自动消失吧!看到你回贴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我是过客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F:
顶7楼的 深有同感啊

网友G:
六楼的说法基本正确,变频器的节能只是节约不需要满负荷运转时浪费的那部分能量,像五楼说的水泵,24小时运转,当达到压力时用水的地方少了,变频器可以改变水泵的转速,降低电机的输出功率。达到节能,而没安装变频器的电机将一直在全负荷运转。

网友H(2009-03-09):
这么说来不是变频器能节电而是打一开始你选水泵的就选大了,造成了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