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假水位现像和不容易固定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08-09-27):
我的是水加热辊筒的设备,要加热到160度,用了四个浮球来控制水位,无水,补水,水满,水过满放水,可温度在超过120后常常有水蒸汽造成假水位现象,使机无法工作,时好时坏,且浮球不好固定,高温下和水的震荡容易松动浮球的原来的位置,是用一个铜套用顶丝固定在铜管上,使浮球上下位置固定在一个范围。有谁有介绍一下有四个浮球控制水位,温度在160度以上的浮球开关,不容易松动,耐压压力大于8bar以上,谢谢!有的联系e-mail:weiqiu.hong@sabic-ip.com

网友A:
使用电子的方法,不要用浮球!非常简单

网友B:
那你用连杆浮球好了,四球在一个杆上,每只球只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上下运动,很可靠,我用了很久都没出什么毛病。

网友C:
用电子液位记,以前我们也是 一样的 问题 ,就 改 了

楼主:
 关键是我用就是连杆,由于温度比较高,有水蒸气,有假信号,这个不可靠呀,不好固定。你是用什么固定的?

电子液位记有四个控制信号的吗?谁介绍一下型号,

网友D:
存在水蒸汽确实不好控制。

网友E:
用那种带电极的,液位继电器。

网友F:
    工控行业的很多网友是从事销售推广、产品采购的工作,我们经常会因为没有专业的区域展示产品、采购产品而烦恼……
    来吧365的产品自由贸易区已经开通,它是专业的全球电气购物网。自由贸易区以开放、平等、自由的方式为销售朋友们提供发表自己企业产品的性能、品质、价格、图片的帖子空间,让采购们第一时间浏览到你的产品信息,进行选购、洽谈,从而形成互动贸易。
     当你为怎样在网上宣传企业产品而踌躇时,在为不能及时购买到所需求的产品而烦心时,请登陆http://www.comeon365.com/bbs/index.asp

网友A:
用三极管自己搭个电路,几块钱搞定,不要用现成的,贵又不好用!!!

网友G:
用个水位控制器试试几十元一个!

网友H:
用电极式,弄个公共电就不 会有假信号了

网友I:
用锅炉里的那一种,锅炉不也有水位控制吗?很少有故障

网友J:
对:norris_lee 关于

使用电子的方法,不要用浮球!非常简单

内容的回复:采用磁翻柱式液位计,可远传,工作可靠。

网友K:
韩国凯昆有一种电极式的很便宜好像用一台不了60元。以前用过很好用的几年没问题。实在买不到可联系我13153262192

网友L:
在锅炉控制上,有多冲量控制方法可以解决类似的虚假水位问题。建议楼主考虑一下。你用浮球传感器检测水位未免太简陋了,效果不会好的

网友M:
欧姆龙有一种锅炉专用水位控制器,很稳定4,5个位置都有价格应该不高

网友N:
304的,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我是做这行的,保你能行。

网友O:
自己丢几根线进去

接几个三极管

好的很

网友K:
自己丢几根线进去

接几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