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27):
两台电机并联驱动,采用矢量控制,电机的数学模型怎么建立?参数怎么输入?调试中有什么操作要求及要领呢?比如说,并联驱动是直接并联呢?还是需要串接元件再并联?是否考虑均流问题呢?
还有,矢量控制下,最多能并联几台电机?V/F控制模式下,是可以并联很多台的。

网友A:
矢量模式只可以一对一,不可以并联电机的

网友B:
矢量是不可以并联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