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FIX 7.0出现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8-09-27):
为什么在我电脑上安装FIX 7.0时出现这错误,在其他的电脑上安装没问题,没有授权可以使用两个小时啊

网友A:
先装license文件,再装Fix7.0,那是license 安装过程中,文件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没问题啊,是先安装LICENSE,怎么在有的电脑上能装,跟电脑操作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B:
7可升级到  ifix 最新的版本上 如 4.5,5.0,改动相当小,且驱动可以用新的

楼主:
我试试看,郁闷死了,FIX7.0做历史报警好像比较复杂,Ifix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