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片,直流电源如果滤波效果不好,会不会影响刹车性能??

楼主(2008-09-27):
        一台7.5KW电机,尾轴装有一个电磁刹车片,刹车片电源DC24V。  一个变压器 + RC滤波 24V电源供电。 假如有12V交流电串进刹车片线圈,对其刹车性能有没影响????

      用数字万用表交流20V 档 测得其DC24V 供电电源中,有11V的交流电压值显示。

网友A:
关注中,希望高人出来指点下.

网友B:
你的问题我不清楚,没见过.我说下我的情况,51.5kw.两台直流制动.24v还是48v.忘了.他是直接交流经过桥式整流控制,甚至续流管都没有,11千瓦电机 220伏桥式整流控制制动器开始有续流二极管,时间长 坏了就不要了.30,千瓦电机24v直流制动.也是直接接桥式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希望高人出来指点下.

网友B:
没有整流电路???

网友B:
进交流据说会产生涡流,发热,到一定时候,会烧掉

楼主:
      供电部分:就是一个整流桥堆,从变压器出来输入AC26V,输出DC24V 直流。     再加RC滤波,现在这个滤波电路两个2200uf / 50V 电容坏了。   用数字表测出来有显示11V的交流电压值。

     不知道对刹车有无影响,一是刹车性能会不会减弱(如刹车刹不住,打滑等)???   二是刹车的使用寿命会不会因此而缩短??

网友D:
影响不大,寿命不知道。

网友B:
1你表可能有问题

2你的整流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E:
电容坏了会有影响的,电容好的话,输出电压应为26×1.4=39v ,电压低了,刹车电流小了,效果就差了

网友E:
对:想想看 关于

使

内容的回复:

说的不对,没虑波电压低26*0.9=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