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09-27):
我在一个变频器上并联两台电机,问高手,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能实现吗?

网友A:
我看大家都不太愿意讨论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相关帖子很多,建议楼主去查一下。

网友B:
要满足几方面的条件

网友C:
可以的啊:变频器外接用两个空气开关接马达就可以啦!

网友C:
不过最好这两台电机要是同一功率的

网友D:
可以的啊:变频器外接用两个空气开关接马达就可以啦!

不过最好这两台电机r的总功率要小于 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E:
可以的 ,变频器的特点之一.

网友F:
没问题,变频器容量大于两电机容量,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两电机电流之和。

单个电机前加热继保护。其他的就OK 了

网友G:
变频器容量大于两电机容量,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两电机电流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