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埋在模具里面的加热线断裂的位置

楼主(2008-09-27):
我公司有一套加热的模具,总长30多米
其中一个区域的加热线长约8米,直线排布,模具是树脂灌注成的,加热线也一同灌注在模具里面
基本和模具成为了一体

现在改区域无法加热,在该加热线两端检测电阻为无穷大,确定断在了中间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检测这根加热线断裂的位置,这样就能在模具上挖开一个位置重新接起来,尽量不破坏模具

网友A:
因模具和电热线用树脂隔离,可采用电弧放电法查断头,高压电极贴近断头拉弧(高电场).

楼主:
电弧放电法?

这位大哥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网友B:
请问

1.加热线也一同灌注在模具里面

埋得有多深?

2.一套模具造价多少钱?

请多指教!

网友C:
有一种感应电笔据说是可以测试断点并可测通断,可以试一下。首先在导线一端通一交流电源相线,然后用感应试电笔逐段排查(当试电笔靠近带电导体时其内部发光二极管会发光,当导体不带电时发光二极管熄灭。)档发光二极管熄灭时确定断点“A”,断开该导线侧相线该接导线的另一端并确定断点“B”。

摸具内断点的位置在“A”“B”之间。

楼主:
回三楼的1 加热线埋的大约有5厘米深,一套模具300万美元

模具很大 有30多米,这根加热线只加热其中一个区域

网友D:
有一种感应电笔据说是可以测试断点并可测通断,可以试一下。首先在导线一端通一交流电源相线,然后用感应试电笔逐段排查(当试电笔靠近带电导体时其内部发光二极管会发光,当导体不带电时发光二极管熄灭。)档发光二极管熄灭时确定断点“A”,断开该导线侧相线该接导线的另一端并确定断点“B”。

摸具内断点的位置在“A”“B”之间。

楼主你可以试试把试电笔改用万用表测电压应该更有效,感应电压也就3V左右

网友B:
我在西安

我的电话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