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偶丝如何焊接

楼主(2008-09-27):
大家知道热电偶的偶丝是由两根不同金属材料在端部焊接成的,我有多根偶丝都是在端部断了,不知如何焊接,我试过银焊可是耐不了高温,工作温度是1200度左右,买一根新的要5千多元,这些断了的偶丝放在这不能利用很浪费,哪位有好点子,说一说。

网友A:
将偶丝断头双绞后,用氩弧焊接,建以你如不是焊接好手还是请专业人员焊接,因焊接点要求圆滑.大小似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偶丝断头双绞后,用氩弧焊接,建以你如不是焊接好手还是请专业人员焊接,因焊接点要求圆滑.大小似宜.

1 楼说的很对

网友C:
找台调压变压器,调至24V,再把一号电池的碳棒拆出来,把头磨尖,这头接调压器24V一端,另一端接双绞的热电偶,认下调压器的火、零线保证安全,用碳棒尖头和双绞的热电偶相碰,即利用尖端放电的电弧把双绞的热电偶两极焊接,焊时带付墨镜保护眼睛。多实践几次就会焊得很好了。早在70年代我就用此方法焊接铂铑---铂热电偶了。但焊好的热电偶要经过校验合格的才能使用。

网友D:
热电偶的测量端的焊接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1气焊,(乙炔焊)
    2石墨粉焊接法;
    3水银电弧焊接法;
    4盐水电弧焊接法;
    5直流电弧焊接法;
  对焊点的要求是:焊点要牢固,表面要光滑,无污点,无夹渣,无裂纹.焊点的尺寸要尽量小,以减少传热误差和动态误差

网友E:
要么你返回原厂找专业的焊,否则影响使用。

网友F:
找台调压变压器,调至24V,再把一号电池的碳棒拆出来,把头磨尖,这头接调压器24V一端,另一端接双绞的热电偶,认下调压器的火、零线保证安全,用碳棒尖头和双绞的热电偶相碰,即利用尖端放电的电弧把双绞的热电偶两极焊接,焊时带付墨镜保护眼睛。多实践几次就会焊得很好了。早在70年代我就用此方法焊接铂铑---铂热电偶了。但焊好的热电偶要经过校验合格的才能使用

呵呵  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做的  多温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台调压变压器,调至24V,再把一号电池的碳棒拆出来,把头磨尖,这头接调压器24V一端,另一端接双绞的热电偶,认下调压器的火、零线保证安全,用碳棒尖头和双绞的热电偶相碰,即利用尖端放电的电弧把双绞的热电偶两极焊接,焊时带付墨镜保护眼睛。多实践几次就会焊得很好了。早在70年代我就用此方法焊接铂铑---铂热电偶了。但焊好的热电偶要经过校验合格的才能使用

呵呵  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做的  多温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试试!

网友H:
热电偶的测量端的焊接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1气焊,(乙炔焊)
    2石墨粉焊接法;
    3水银电弧焊接法;
    4盐水电弧焊接法;
    5直流电弧焊接法;
  对焊点的要求是:焊点要牢固,表面要光滑,无污点,无夹渣,无裂纹.焊点的尺寸要尽量小,以减少传热误差和动态误差

很全面

网友E:
最好找专业的焊接,否则影响工作。

网友I:
感谢呀  又学了一手  逛逛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J(2009-02-06):
我用氩弧焊接Φ0.05mm镍铬镍硅线很多,但做出来测温有点误差,用什么方法校验?东方说焊点的尺寸要尽量小。有依据吗?有的朋友说焊点大小是直经的4倍。

最近我要焊接Φ0.16mm镍铬镍硅线,请那位高手指点,用什么方法焊、焊点大小为宜。

网友K:
学习了!!!! 我们都直接扔了  很可惜!

网友L:
逛逛还是有收获的,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台调压变压器,调至24V,再把一号电池的碳棒拆出来,把头磨尖,这头接调压器24V一端,另一端接双绞的热电偶,认下调压器的火、零线保证安全,用碳棒尖头和双绞的热电偶相碰,即利用尖端放电的电弧把双绞的热电偶两极焊接,焊时带付墨镜保护眼睛。多实践几次就会焊得很好了。早在70年代我就用此方法焊接铂铑---铂热电偶了。但焊好的热电偶要经过校验合格的才能使用

呵呵  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做的  多温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找台调压变压器,调至24V,再把一号电池的碳棒拆出来,把头磨尖,这头接调压器24V一端,另一端接双绞的热电偶,认下调压器的火、零线保证安全,用碳棒尖头和双绞的热电偶相碰,即利用尖端放电的电弧把双绞的热电偶两极焊接,焊时带付墨镜保护眼睛。多实践几次就会焊得很好了。早在70年代我就用此方法焊接铂铑---铂热电偶了。但焊好的热电偶要经过校验合格的才能使用。

此方法我也用过,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