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

楼主(2008-09-27):
选择变频器的时候是否还要考虑电机的磁极数?如(4. 极或6极)是不是要想获的比较大的转距我就可以选择一个极数大点的电机?这样我就可以买一个容量相对较低的变频器?我是手扶电梯改造所以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A:
选择变频器不需要考虑电机的磁极数,选择变频器要根据电机的
容量
、
负载类型
(如风机泵类,恒转矩等),有些系列变频器能适合各种负载类型的电机,具体使用时要在变频器中设置正确的参数(电机的额定容量,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极对数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

网友B:
请教1楼,电机极对数不同,在控制上是否不同?如果相同,那极对数不同的电机,在使用上就是电角度不同吗?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