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有一台分析仪A,采集了一路信号,通过单片机处理以后,用485接口连到了电脑B上的COM口,上位用的是组态王,用来显示采集的成分。

    现在用另外一台电脑C,下位采用S7-300,上位是WINCC,想把分析仪A采集的信号作为一个条件来做一个联锁,这个联锁包括2路信号,一路是通过CP5611卡从S7-300来的一些4~20mA的参数,还有一路就是从分析仪A来的信号。不知道WINCC能不能同时从COM口和CP5611卡采集信号?如果不能,我想做这个联锁该怎么做?把485信号转接到S7-300的模块上还是怎么办?请高手指点下,尽量具体点,谢谢!

爱用FLUKE!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我的也需要,一起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A:
Wincc可以同时从Com口与CP5611上同时采集信号……通过为Wincc中每个画面引用串口控件并在脚本中编辑程式,就可以采集串口数据。

以上~~~

网友B:
谁有方案,请上传,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