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节能问题

楼主(2008-09-27):
各位好,

我公司有一台10立75kw空压机,平均加载时间35秒,平均卸载时间85秒。额定电流128.6A,加载运行三相电流如下表:

加载平均(A)
140.7
133.3
127.3
卸载平均(A)
56.0
51.3
48.3

在用气量小时(比如夜间),卸载时电机会停转约20秒左右。

下载公司要求做节能改造,请问各位有什么建议?

如果用变频器改造,是否可行?多长时间会收回投资?

网友A:
估计效果不会明显

网友B:
        有二个方案:一.变频恒压调速。压力检测----调节器(压力设定)-----变频器----电机,压力闭环控制系统;二.带节能功能的软启动器。软启动器检测电流调节双硅的导通角,在卸载时降低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实现节能的目的。此方案92年在我厂的10立米空压机(55KW)上用过,并挂电度表测量节电情况,前后对比平均每小时节电约6KWh。我厂空压机运行工况与你的相反,卸载时间短,所以你的空压机有更多的节电量。

网友C:
主要是功率太大了,变频器也就很贵了,不经济.

网友D:
还是有空间的。好象三相不平衡度大了点,看电压平衡不?或是电机有点不好?加载是负荷也不低

网友E:
此压缩机节电空间还是蛮大的,

?

网友F(2008-11-03):
上海岱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变频节能控制系统生产和销售的技术型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支集科研、设计、生产、调试、咨询于一体的技术团队,公司凭借专业的技术以及众多企业的信赖与支持,得到迅速发展,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坚持以科技为依据把技术开发放在企业经营活动的首位,以生产高技术含量、高性能、高质量的产品为原则,独立开发出了新一代DH系列变频节能控制系统,本产品在技术上更先进、操作更简单、全中文菜单、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并有一支优秀的售后服务队伍,使每一位用户在我公司享受最优质专业的服务。
 “创造精品、服务用户” 岱宏机电科技期待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主要产品
空压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注塑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北路40号海达大厦701室
电话:021-54940246 联系人:魏楠 手机:13585984232
    www.shdhjd.com     daihongjidian@163.com

网友G:
找我吧,保证半年收回成本, www.lfdzkj.com   乐生 13929255096

网友H:
2楼的李纯绪对节能还是挺了解的,我就是做带节能功能的软启动器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我了解:13422956509罗生

网友I:
我觉得你这个空压机浪费比效大,加载的时间只有30%,这样的话不适用变频改造.这样你换一台5立方的就省电了.变频不是万能的。不要相信商人的话。

网友J:
楼上的你要知道换空压机多少钱?将来系统扩展了是否还要买个大的空压机呀?算帐才能说明问题。

没人说“变频是万能的”,那是你想的。“不要相信商人的话”,屁话,不相信?你永远不买东西?

网友K:
我公司有130KW (20方)两台,250KW(40方)两台,75KW(10方)一台,高峰时70方,低谷时50方,怎么节能

网友E:
节能空间现在不好说,如果真的是90%节能空间不大,但是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牌子的空压机,空压机的设计原理好好几种,加卸载控制,容调恒压控制,回转阀控制等等,不同的控制方式耗电的差异不一样,

你看到的是那种方式的,如果是容调的,那就是不正确的,容调是压缩机本身在做气量调节,在表面看来是负载很高实际上负载是很低的。但是耗电却是最高的。

那如果是加卸载控制,显示是90%的负载那就没什么必要做了,但是如果是4台同时开的,而且是24小时运行,还是可以做的,空间还是很大,综合评估。

我亲手做了300来台压缩机变频改造了,有点小经验,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电话给我,13671580330

网友L:
螺杆压缩机的运行原理决定了压缩机的能耗,当压缩机的产气量大于用气量时注定压缩机会卸载,而且管网压力不稳定,压缩机卸载时压缩机做的全部是无用功,当压缩机加载时上升的压力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加载压力设定就是你的最低需求压力。一般的空气压缩机压缩空气的能耗就是这两部分,同时这两部分的能耗都有计算。

1。卸载能耗约占压缩机功率的30% (可以测电流得到精确数据)56A/ 140A= 30% (压缩机功率满载约75KW) 2。压力上升1KG,能耗约占整个系统的7%

根据上述两个数值就可以计算出具体的节能量,就如您的数据:卸载85s,加载35s,卸载比例=卸载/(卸载+加载)=70%,加载比例=30%的全年时间,年级空压机一年运行8000小时:

一年节约计算:30%*75kw*70%*8000+75*30%*8000*7%=126000度+12600度=138600度 ,但是压缩机改造变频后不能完全的消除卸载,因为螺杆压缩机在变频到25HZ后再不能低降低转速,降低后效率急速下降,所以卸载的20%能耗不能节约这样一年总节约为:138600*80%=110800度电,一度电约0.75元,则一年节约8万元。

网友M:
螺杆压缩机的运行原理决定了压缩机的能耗,当压缩机的产气量大于用气量时注定压缩机会卸载,而且管网压力不稳定,压缩机卸载时压缩机做的全部是无用功,当压缩机加载时上升的压力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加载压力设定就是你的最低需求压力。一般的空气压缩机压缩空气的能耗就是这两部分,

节能空间还是很不错的,欢迎电话咨询13813093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