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8-09-27):
     我用一块控制仪表与MCGS通讯,可以通讯得上但是无法设置设定值,属性也是设置的可读可写,为什么无法设置呢?驱动安装的是最新的

网友A:
什么控制仪表?

楼主:
厦门宇电自动化生产的AI系列温度控制器,具体型号是AI-719

网友B:
什么控制仪表,可和仪表的技术联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