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处理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该程序是读取PH值数据(4-20MA,上位机显示量程0-1400),然后送入上位机显示,程序如下 :
BCD  200 D1000
*BL D1000 #14 D1002
/BL D1002 #60 D1004
MOV D1004 D100
由于本人初次接触这些,不理解这四条指令的作用,期待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A:
上梯形图。

吧PLC型号弄出来唉

网友B:
上梯形图。

吧PLC型号弄出来,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C:
上梯形图

怎么进啊

网友D:
没说PLC品牌,没办法解释呀,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对照PLC的编程手册看看

网友E:
你的模拟量分辨率是6000的

这个就是算实际值的啊

D100就是存实际的PH值

网友F:
用线形转换,就是二元一次方程啊,做出模拟量和数字量的线形关系。

网友G:
BCD  200 D1000     模拟量地址200 传送到d1000 并且转成bcd码

*BL D1000 #14 D1002   bcd长乘

/BL D1002 #60 D1004  bcd长除

就是一个放大倍数

MOV D1004 D100

结果传送到d100

楼主:
就是不明白为何乘以 20后,再除以96

楼主:
PLC为欧姆龙CP1H-XA40DR-A

楼主:
#14,#60,应该指常数14和60吧,如果照这样的,乘以14除以60,这样还可以理解

网友G:
老款的omron不支持浮点运算

就是不能带小数

后边的就舍掉了

先×后÷就是其实就是一步运算

只能这么写

为了保证精度

网友H:
在程序中输入,在在线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2008-11-05):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I:
浮点运算一般要先乘后除,以保证控制精确。

网友J:
4-20mA对应0-6000,如果要转换成1400是不是得除60乘14呀,为了保证精度,用加长乘除法

网友K:
这是什么PLC呀

还要用BCD码来计算

网友L:
也可乘以7除于30,是不是会好一点那?

 你的模拟量不是0---6000     01---1400.。。的话就要改变了。

网友M:
是三菱的吧,我有三菱特殊模块的视频教学了,加我吧,包你学会,1053247435

网友N:
模拟量的分辨率是6000
plc不能直接表示4~20mA,只能用0~6000来表示,也就是说存储在d1000的范围是0~6000,
要换算成0~1400,需要计算:d1000/d100=6000/1400=>d100=d1000*14/60

网友O:
是的,楼上解释的很清楚啊,就是 线性方程啊,转换啊

网友F:
列出两组线形方程解出K 和 B 你就明白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谢谢朋友们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