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设备与上位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我们现在有一个canbus的比例阀,想通过上位机直接控制阀不通过主站这些中间部分,做起来没有什么思路,弄不明白怎么通过上位机发送一个can的报文到设备商,那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给点指导,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CANBUS比例阀,是哪家产品,它的应用报文格式是怎样的

楼主:
是瑞士万福乐的,报文是标准的can的报文,11位ID ,1位RTR,4位DLC,64位 useful dates,15位CRC 2位ACK,7位EOF

那位做过给指点指点阿

网友B:
硬件连接应该要一块CAN卡

至于软件吗就麻烦点,用常用的开发软件操作卡,发送相应的命令(控制阀门)

楼主:
我用的是个canbus转232的转接口,但是对can不熟悉,那位有这么做过的,给个例子或者给指个明路吧

楼主:
兄弟快被郁闷死了

网友B:
对计算机来说,那就是串口通讯了

我没用过转接口,应该要先设置转接口,如工作模式CAN1.0 还是CAN2.0 等。

然后就发送相关的 控制命令就行

网友C:
太简单了,买任意一块CAN卡,问他们要个上位机监控软件(大部分厂家都有),直接就可以用了。若你有兴趣,自已用VB或VC调用CAN卡的API编个程,要实现啥都很方便了,不推荐用232转CAN的,可靠性差,CAN的数据到232可能丢数据,反之没问题。还不清楚发邮件吧说 shuilongtou@citiz.net

网友D:
怕丢数据找PCI-CAN一类的卡,按比例阀的要求配置CAN的输出格式。一般无论哪种卡,都有它的驱动库,你可以用面向对象软件直接调用。

?

至于应用层协议,你直接按比例阀给的格式,与一般其它的通讯就没什么区别了。

?

其实如果数据量小也不用担心,232的CAN卡也一定会有缓存的,就是控制的反映会慢一些,实时性要差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我试试去

网友A(2009-05-04):
不知现在做完没有,用的是哪种方法,如果用232/CAN,不知性价比如何。这种阀用得是否多。

瑞士万福乐的CANBUS比例阀说明书能从哪里下载?

网友E(2010-07-13):
可以用这个进行调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23791470

网友F(2017-08-19):
我也想知道PLC之间通过CAN总线发送和接受数据是怎么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