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2000-37KW

楼主(2008-09-27):
艾默生TD2000-37KW开关电源输出15V、-15V、5V、+28V跳动厉害,其他+18V正常,请教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少见,其中几组正常,其他几组不正常,重点检查电容.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C: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D:
先把开关电源附近的电解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E: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F:
试试把28V电源上加一个负载电阻(1W680欧)就应该OK

网友G:
按7楼说法,是不是开关电源设计有问题?

网友H:
设计上没有问题的,先把其他的通道的输出断开,接上5V的带反馈的回路的电路进行检查,这时候输出还是跳动的(5V输出),说明开关电源的主输出部分和反馈有问题,先检查主输出是否有短路和老化现象,有就替换掉,如果没有,可能是反馈回路有问题,包括电流检测回路,重点检查一下。5V回路要是正常的话,就是你的其他辅助回路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