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小弟请问大家有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有一位做真空镀膜的客户问到我伺服电机的转矩精度和线性度的参数.请问各位高手转矩精度和线性度是什么意义?

楼主:
请问谁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讨论一下也好啊。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转矩精度和线性度”———包括欧美厂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伺服厂家都不会给出这个指标!

转矩精度应该与伺服电机本身的力矩波动和伺服驱动器的电流控制精度有关,一般而言不高于1%;至于线性度应该是指驱动电流与电机输出力矩的关系,至今本人尚未看到哪家的伺服系统给出这个指标,恐怕只能自己测,或者要求厂家实测了。

网友B:
这个转矩精度和驱动器的模拟量控制精度有关系,就是电流输出的D/A精度,现在采用的分辨率一般是  1012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请问各位谁知道西门子的伺服这两个参数是多少?

网友A:
映像中,西门子的选型手册中没有这样的参数,建议直接咨询西门子的的售前技术服务。

网友C:
佩服波恩版主的实事求是,也鄙视班门弄斧者的误人子弟:3楼的GUN兄,你扯的应该是驱动器以模拟量输出方式反馈当前输出转矩的精度吧?这跟楼主关心的伺服电机的转矩精度和线性度等参数有关系吗?还1012分辨率?超级震撼啊,太搞笑了。

楼主:
我查了说明书,没看到有提到这两个参数的。真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讲了。客户也不做解释。这两个参数是否在使用力矩方式是才有意义呢?

网友D:
希望能夠描述一下應用,讓我們學習並思考一下爲什麽用戶會有這樣的要求。

网友A:
“这两个参数是否在使用力矩方式是才有意义呢?”———基本上是! 如果用户不肯解释,就先问问他想达到什么样的力矩精度线性度指标,然后再找专业厂商咨询。

楼主:
是的,我也准备从他的运用状况问起。

楼主(2008-11-07):
没办法,客户太保守了。不愿透露具体用途。

网友E:
印象中咨询过西门子的售后 理由 信息保护 利益保护  非直接用户所有问题一概不回答 汗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客户太保守了。不愿透露具体用途。

用户不想说明用途,供应商又不肯泄露机密(其实未必一定是不肯泄密,国内的这些个买办代理,又有几个真能把这些这些东西弄明白的),那做起来就很难了!

楼主:
唉!没办法啊。经常来找我们做方案的人都说自己的机器是国内首创。

网友F:
这两个参数不大好要!我是做伺服的(瑞士瑞诺)!

这个问题也询问过瑞士方面,回答说最详细的不能给的(确实是厂家机密),只能给一个大体的线形图!

所以估计楼主不好要! 建议你问你的客户的具体要求,比如要达到什么样的力矩(或者范围),精度是多少! 某几个点或某一段,还是能要出来的!

网友A:
就让这些个国际厂家保守它们的机密好了,直到它们需要在其本土守住自己的销售额。

楼主(2010-12-20):
这个帖子已经放了很久了。

最近了解到,所谓伺服的扭矩精度实际就是电机与控制器间的电流控制环的回馈速度。伺服电机有三个控制环路(模式),位置环,速度环,扭矩环。其中的扭矩换就是电流环,它的反应速度是三种模式中最快的,而且也是其它两种模式的基础。但现在,国外的厂家对这个参数保密,甚至有些伺服电机都不提供扭矩控制模式。

网友A:
日系通用伺服不仅仅是电流环参数保密,就连电流反馈信息都不敢提供。

网友G:
日系通用伺服不仅仅是电流环参数保密,就连电流反馈信息都不敢提供。

非也 你可花錢買 有了這資料在控制器上 又可提升一個檔次

网友H:
"有了這資料在控制器上 又可提升一個檔次 "

甚意思?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G:
這不太好說 你可想想電流在伺服呈現物理意義

你在吳江嗎

网友H:
处于人家的掌控之下...........

吴江倒是经常去,我在上海

网友I:
这和具 体应 用 相 关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