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位置后当前位置是否是0位?

楼主(2008-09-27):
伺服回原点位置后当前位置是否是0位?回原点的方式有多种,如何计算?

楼主:
伺服电机回原点是否是电机到达原点后,实际位置当前位置就会自动清为0

网友A:
要看你對“到达原点”的定義如何。

网友B:

我想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当前位置是应该为0

网友C:
我想应该是回到原点后.上位机会自动发出一个清零脉冲.让伺服控制器清零吧!

网友D:
回原点就使回坐标参考点,这个参考点的值一般为零,但不局限于零。

网友E:
这是参考点,这个参考点要看你需要可以设定为你所需要的

网友F:
如果刚好是绝对零位就是0,如果不是,你清除了当前值也会是

网友G:
如果走绝对值位置应该是零位置。看你怎么定义原点方式的

楼主:
这个有很多种,比如説你调整好了原点,如果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电的话,当前位置值为0,此时如果回原点的结果会怎样呢?

楼主:
比如以原点开关或者是负限位开关,当设备运行到此位置时,是否当前位置为清零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将此点位置值清零

楼主:
 这样对整个座标系来说就很好确定了

楼主:
 一般来说回原点时,对伺服当前编码器反馈的位置进行清零对 整个控制系统来说是比较好,可以减少重复定位误差!

楼主:
 同时也提高了伺服的精度和性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回原点时,对伺服当前编码器反馈的位置进行清零对 整个控制系统来说是比较好,可以减少重复定位误差!

回原点(回参考点)的目的是复现一个机械坐标系。旋转编码器Z信号展开后,在直线方向会有若干个可以重复的点;可以任选其中一个作为参考点,并指定其坐标,从而得到这一可复现的坐标系。减速开关实际上上用来标示选择哪个Z信号的,因为一旦在遇到减速开关后的动作(速度策略)可重复,即可与特定的Z信号建立绑定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原点中是否将编码器反馈清0只是策略问题,不是唯一的技术路线。而回原点位置后坐标是否为零与遇到Z信号的策略有关,也与对Z信号的坐标指定有关。

很罗嗦的说了这么多可能也没说清楚,也许对楼主有启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對“到达原点”的定義如何。

支持

网友D:
“西方败”的方法和观点是经过深入考虑和实践验证的,值得楼主和参与本帖讨论的所有业内同行参考借鉴。

楼主:
  有道理,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J:
通用。。。实用。。。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