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数显控制表与变频器的配套

楼主(2008-09-27):
4~20mA/0~10V数显控制表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 本产品特别适宜与通用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与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输出端的电压0-10V或电流输出端4-20mA连接,将旋转量经过智能数显表转换成所需对应的如拉速度、速率、流量、频率、行程等所需要获得的对应数值。

并且可通过数显表的外置调节端修正显示静差值和比例带,确保显示精度。

 产品适用于各种具有线性输出特性的传感器或其他测量设备,如电压、 电流、压力、重量、速度、频率、温度、湿度等的测量显示 The meter can
  be used with linear output features sensor or other measuring as
  measuring and display of pressure, weight, speed, frequency and
  humidifies.

 标准通用性表壳,体积小巧  Current watchcase volume delicate

 测量准确,性能可靠 Measuring precision performances reliable

 最大显示范围±1999 Max display range ±1999

 输入方式:  A.

网友A: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系专业从事生产工业系统、电力系统配套自动化产品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由于功能完善、质量可靠,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在石油、化工、 煤矿、钢铁、电力、轻工机械、污水处理、智能化楼宇、新能源建设等众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并被多家大型外资企 业选用于工厂的监控系统和生产车间的产品性能检测,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
公司先后推出数显电力仪表,直流功率表,直流电能表,安培小时计,4~20mA数显控制表,可编程智能电力仪表和多功能电力仪表。电量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有功功率变送器,无功功率变送器,有功无功组合变送器,功率因数变送器,电能变送器,瓦特小时变送器,频率变送器、直流信号隔离变送器/分配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等产品,同时也代理台湾桦特电力调整器,台湾钜偌温控仪,韩国彩虹温控开关。
主营产品细化类别:
数显表:电压表;电流表;电位计表;转速表;线速表;频率表;电度表;功率表;功率因数表;
电量变送器:电压变送器;电流变送器;有功无功变送器;功率因数变送器;频率变送器;瓦特小时变送器;
信号隔离变送器;直流信号变送器/转换器,温度变送器;频率信号变送器;电位计信号变送器;一进二出信号分配器/转换器,一进四出信号分变送器,两进两出信号变送器。
多功能电力仪表;可编程智能电测仪表;三相电能表;三相电压表;三相电流表; 上下限报警表;可带RS485通讯。
(数显表详细外型尺寸有160*80mm、120*120mm、48*96mm、
48*96mm80*80mm、72*72mm、96*96mm、48*48mm)
如需更为详细的数显表资料请电话或Email至我司销售部索取!!
亦可访问我司网络下载!www.surpon.com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成大鹏
TEL:86+512-68381802
MOB:(0)13914037100

网友B(2008-11-05):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系专业从事生产工业系统、电力系统配套自动化产品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由于功能完善、质量可靠,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在石油、化工、 煤矿、钢铁、电力、轻工机械、污水处理、智能化楼宇、新能源建设等众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并被多家大型外资企 业选用于工厂的监控系统和生产车间的产品性能检测,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
公司先后推出数显电力仪表,直流功率表,直流电能表,安培小时计(安培小时累积仪),安培分钟计,安培小时表,安时计4~20mA数显控制表,开度表和多功能电力仪表。电量变送器,电流变送器,有功功率变送器,无功功率变送器,有功无功组合变送器,功率因数变送器,电能变送器,开度变送器,NI1000温度变送器,瓦特小时变送器,频率变送器、直流信号隔离转换器/分配器,配电器,PT100温度变送器,等产品,同时也代理台湾桦特电力调整器,台湾钜偌温控仪,韩国彩虹温控开关。
主营产品细化类别:
数显表:电压表;电流表;电位计表;转速表;线速表;频率表;电度表;功率表;功率因数表;
电量变送器:电压变送器;电流变送器;有功无功变送器;功率因数变送器;频率变送器;瓦特小时变送器;
信号隔离变送器;直流信号变送器/转换器,温度变送器;频率信号变送器;电位计信号变送器;一进二出信号分配器/转换器,一进四出信号分变送器,两进两出信号变送器。
多功能电力仪表;可编程智能电测仪表;三相电能表;三相电压表;三相电流表; 上下限报警表;可带RS485通讯。
(数显表详细外型尺寸有160*80mm、120*120mm、48*96mm、
48*96mm80*80mm、72*72mm、96*96mm、48*48mm)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成大鹏 TEL:86+512-68381802
MOB:(0)1391403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