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TPM1A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7):
TPM1A和CPM1A是一样的?外表没有运行开关,如果系统内有程序,一通电,RUN灯就应该亮?如果通电后,RUN灯不亮,是没有程序?谢谢

网友A:
TPM1A和CPM1A是一样的

网友B:
tm1a是台湾用产品,CPM1A是大陆用产品。

如果系统内有程序,一通电,RUN灯就应该亮?如果通电后,RUN灯不亮,是没有程序?谢谢

如果程序没有处于运行状态和监控状态,是不会运行的

网友C:
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查一下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查一下资料.

同意

网友E:
呵呵;全新的通电后应当是ERR灯亮;

写入END指令后通电“RUN”灯亮;

TPM1A是台湾省专用的;与大陆的CPM1A相同;

网友F:
那里有这个软件下载呀

?

网友G:
有软件

QQ 380311035

联系

网友H(2008-10-29):
太好了,我正需要 谁跟我分享

网友I:
找代理商要软件,如果学习中,没有社会资源,到10000.CN找CX-ONE

网友J(2009-03-06):
请问一下这两个东西的安装尺寸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正需用TPM1A的,但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