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起吊重物的时候,重物下滑!为什么?

楼主(2008-09-27):
起重机大钩用的是MM440,一挡起吊重物的时候,重物下滑!特别是在半空中停下重新提升的时候最明显,可是用2档就没有问题,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山由于在低频运行的原因吧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矢量还是V/F?用可编程的V/F试试

网友C:
“特别是在半空中停下重新提升的时候最明显”

1、是抱闸打开与变频器输出电机转矩之间不协调所致;

2、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电机转矩后打开抱闸!

网友D:
可能电机功率不够

先根据公式

W:起升机构额定提升负荷重量,kg
V:起升机构的额定速度,m/min
η:起升机构的机械效率
算电机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E:
刘傻B想通了:变频器不是不适合作起重驱动吗?

网友C:
1、如果把变频器取掉,制动抱闸与电动机并连,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系统更安全;

2、如果把变频器取掉,下降时电机发电制动回馈电网,节能,而且制动更安全可靠!

网友B:
来点现场的,说点实际的

网友F:
两个原因:一,你使用了V/F控制方式,在低频下力矩不足,会出现一档溜钩。

二,抱闸与变频器配合不好,应当使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入点控制抱闸,当电机输出额定力矩,变频器驱动输入继电器动作,抱闸打开。

还可以使用一些辅助控制措施,比如启动时直流制动等,来使启动力矩达到额定力矩的情况下上拉。

网友F:
是变频器输出继电器,字打错了。

网友D:
纸上谈兵的多

网友E:
你个傻B:

 1)既然你也已经认识到使用变频器发生溜钩现象,是系统调试参数设置不当而并非系统本身固有缺陷而造成,那不就承认你自己前面的相关言论不是放

屁!!!这会又来现学现卖,真不要脸!!!

2)饶线转子电机串阻抗调速难道能包打一切?难道不存在调速精度差不能精确定位、运行冲击大、转子大电流切换系统故障频繁等诸多之缺点?

        狗屁不通:除了忽悠你哪些没见过世面的牧民子弟。。你又见识过几样真真有含量专业东西?除了传销留给你大偏执,你又有点什么真真的专业经验

给人分享?

网友C:
“变频器发生溜钩现象,是系统调试参数设置不当而并非系统本身固有缺陷而造成”

1、变频器发生溜钩现象,就是由于电机与抱闸分别控制的系统固有缺陷造成的,靠参数设置无法弥补分别控制的不安全缺陷;

2、如果是绕线式异步电机,由于电机与抱闸并联,所以就不会出现像变频器发生的这样的溜钩现象;

3、如果连这个道理都听不明白,哪真的是个傻B平和,而不是精英平和!

网友C:
4、如果不需要精确定位,用变频器是错误的,饶线转子电机串阻抗调速就完全满足一般起重机的工作要求,即节能,又能发电制动吊重下落安全可靠!

5、已经有很多起重机变频改造的结果出现溜钩这样的安全事故,并且投资大,维修费用高难度大,影响正常生产的事深有体会!

6、好东东不需要骂人,骂人无济于事,能讲出道理以理服人才是本事!!!

网友C:
“除了忽悠你哪些没见过世面的牧民子弟。。”

1、哈哈忽悠人,是没有希望的,骂人就更没有希望;

2、有人雇用了一个“牧民子弟”在这里骂人,当“牧民子弟”明白过来时,骗子终将无计可施;

3、为什么要骂人,骨子里是什么原因?恐怕是因为别人揭穿了他的骗局而已!

网友G:
楼上的别忽悠了啊,来点实际的,别再纸上谈兵,偶不稀罕你的言论

要么这个方案你是怎么处理的,如果现场你在维修的,你是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

既然花钱改变频就有它的用途,但是看你会不会去用~~~~如果照你说的没有优点,那全世界的人都傻了吗,就你最聪明,那你干吗不是世界工控能人~~~~

网友H:
你们别骂了,都从2006年骂到现在,你们可真有闲心,刘志斌同志也够坚强的,至于和平说他现学现卖,我不赞成这种说法,要知道人是在不断进步的,在挫折中学习成长,不过刘志斌同志也要谦虚点,要知道山外有山

楼主:
我刚刚入门,俺不看你们斗嘴!俺要知道的是怎么处理这个故障!

俺在这里谢谢各位的答复哦!

网友I:
呵呵,有趣的很啊!!!!检查下参数,要求小速度输出大力矩!

网友J:
加个延时500ms 后,再打开抱闸

网友K:
设定P1237=3/4/5,将动力制动使能。

网友C:
如何解决变频器作调速控制得其中继系统电磁抱闸与电机分别控制的缺陷:

1、电磁抱闸由工频供电;

2、电磁抱闸控制接触器控制电路,直接由电机定子电流控制,不能由变频器控制和设定,只要定子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磁抱闸就打开,小于额定电流就制动;

3、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能有零的时候,最低要大于(额定转差×P/60)HZ;

网友L:
"

2、电磁抱闸控制接触器控制电路,直接由电机定子电流控制,不能由变频器控制和设定,只要定子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磁抱闸就打开,小于额定电流就制动;

不懂,额定电流指的是什么电流."

我用的机子,不是变频控制的,当操作手柄归零,正或反停止,制动器就抱闸

网友C:
“额定电流指的是什么电流.”就是电机名牌上说得额定电流;

网友C:
“操作手柄归零,正或反停止,制动器就抱闸”,也可以,只是频率要设定下限,最低要大于(额定转差×P/60)HZ,不能有零的时候!

网友M:
傻瓜一群

打开零频输出额定电流的功能和机械闸一同配合使用就  OK

网友D:
空中二次提升时溜钩,主要是电机在刹车片打开前、后力矩不够引起的。

楼主要是在空中起吊一半的额定负荷,一挡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或者一下就拉到5挡,能起吊主要是因为由瞬间的爆发冲击力使它往上升;或是在地面提升重物,使用一挡,也应该没问题。

一、可以提高中间电压试试,也许可以改变低频力矩输出

二、务必核算电机功率是否足够,不够的话,得换功率大点的电机

网友C:
“零频输出额定电流”是错误的!

网友N:
440变频器不太适合作提升机构控制,容易发生溜钩故障,并且由于结构的原因,导致PG卡容易松动,发生故障,最好还是用6SE70

网友J:
大家可以到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下载:《工控通讯》2008年第四期-起重、物流专刊,电子版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