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的接线

楼主(2008-09-27):
请问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每个通道有4根线,(QV,QI),S+,S-,Mana,我现在要输出一个电压驱动负载,请问负载是直接接上(QV,QI),Mana,还是要先把(QV,QI)和S+短路,S-和Mana短路,然后再接负载?谢谢

网友A:
具体的你看 模块上的那个电路 图 就可以 了 阿

网友A:
输出电压其实分两种情况 一种两线制,一种四线制。

QV/I:模拟量输出电压/电流
S+:检测线路(正极)
S-:检测线路(负极)
MANA:模拟量电路的参考电位

可以使用4 线方法将S- 和S+ 检测线路直接连接到负载,从而获得高精度的负载。而QV和MANA做供电给负载供电。

使用2 线连接时,无需连接S+ 和S-。只接QV和MANA。但这样达不到4 线连接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