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测量蒸汽一定要配平衡(冷凝)容器吗?

楼主(2008-09-27):
如题想问下用节流装置+差压变送器测蒸汽流量时,是不是一定要在取压管路上安装平衡(冷凝)容器吗?

网友A:
是的,要不然蒸汽进入差压变送器,会将变送器损坏,

网友B:
是的,一定要在节流装置处安装冷凝器。

网友C:
对,必须配.

网友D:
1楼说的没错。

网友E:
安装规范里面有要求!

网友F:
必须配,仪表测量蒸汽流量时,在排污后,必需等一段时间才能启动变送器,等一段时间后可使导压管内充满蒸汽冷凝水,可产生对表头的真实差压,从而减小测量误差,防止蒸汽与表头膜盒直接接触,从而提高仪表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