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CT-UNI2403变频器通电显示HF84

楼主(2008-09-27):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手册是:curent offset trim failure ,主板或者主板电源不正常,我遇到过,我有CT-UNI2403的主板,也有整机

楼主:
多谢您的指教,我再查一下,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已经确认是霍尔坏了。请问那位有此东西,

网友B:
我有。有需要联系www.nbbpqw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