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编程软件与Windows Vista兼容吗?

楼主(2008-09-27):
小弟请教各位高手,Proface编程软件与Vista兼容吗?我装在Vista上无法下载程序,别的使用都正,请问各位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A:
没在VISTA系统下用过

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B:
ProPBWin C-Package03  V7的版本吗?

楼主:
是的,是ProPBWin C-Package03 V7的版本。

网友B:
V7我在WIN XP系统下是正常的;

VISTA下没有安装过;

网友C:
为什么用VISTA?

楼主:
联想笔记本的原装系统,打算装XP,可是放进系统盘,电脑不从光驱启动,设置第一启动设备为光驱还是不驱动,唉,装不上呀。

网友D(2009-03-09):
我的ProPBWin C-Package03在保存文本画面时出错并自动退出,是什么问题?请问哪位大哥知道?

网友E(2009-07-21):
对:akoy 关于

我的ProPBWin C-Package03在保存文本画面时出错并自动退出,是什么问题?请问哪位大哥知道?

内容的回复:我的也是这样啊,我是vista 系统可能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