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故障求助

楼主(2008-09-27):
我公司一台台达ups,现出现无法带负载现象,若空载,可正常整流逆变,加上负载马上切换至市电旁通,请各位同仁指教,谢谢

网友A:
典型的电池有问题了,维护或更换电池组.带负载时直接测电池电压,可判别.

网友B:
应该的超载了

网友C:
hehe!台达的UPS太差了吧,一般会有相应的告警出现。

1。可能过载

2。加载将逆变电压拉垮了

3。???

网友D:
原因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查找:

1.如果是在保质期的内,但是你是寻找UPS厂家了。就不要自己动手了,等厂家解决了出一个报告就好了;

2.UPS本身的问题,你要说明UPS的型号和规格,方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是高频机的话,可能是驱动有问题,那就需要找厂家了;

3.负载有问题,过载是一个方面,本身负载的性质是否符合UPS的要求等;

4.配电上是否有问题呢

待全部检查后才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判断

网友E(2008-11-29):
你要测下你的负载多大的?是什么负载?UPS容量多大的?我是厂家,不过不是台达,可以和我联系1354367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