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作交流伺服用什么IPM好?

楼主(2008-09-27):
请问:作交流伺服用什么IPM好?有个朋友说国内能买到的OPM只能做变频器,好一点的IPM,小日本根本不卖给我们,是这样么?

网友A:
用IPM做伺服,是日系产品的同行做法,不过Fanuc的αi系列伺服就不用IPM而是用IGBT功率模块,俗称PIM的那种,这一点与欧美伺服的思路比较一致。真想做伺服,个人以为不建议用IPM,尤其是不要把三菱和飞兆等用于家电产品线的IPM用来做伺服,除非你就使想拼成本,杀价格。

楼主:
多谢指点~原来IPM和PIM还是两码事哈~
搜索了一下,PIM一般便宜点的都是300元左右,PIM集成了三相桥、制动驱动、三相整流,但是不带IGBT的驱动,
现在的集成技术越来越好了,为啥集成有驱动功能的IPM反而不如PIM呢?是因为它里面的IGBT电流太小、性能较差?

网友A:
正如楼主所言,好的IPM日本人可能就不卖,或者价格奇高。

欧系伺服采用PIM的理由,一般认为是欧系功率设计能力强,可靠性保证能力高,另外功率器件工作起来必然发热,而功率器件的管芯在机理上是抗得住这种热应力的,而驱动电路多为非功率工艺制造的,其寿命与工作温度称反比关系,所以欧系不讲驱动和功率集成在一起。日系追求简化和傻瓜型应用,所以就集成了。至于飞兆的IPM纯粹是为家电设计的,若非必要,不要用在伺服里。

网友B:
波恩讲得有道理。

IPM不论从使用寿命还是过载能力,绝缘耐压,抗杂讯能力多不及PIM.目前的小功率IPM使用HVIC将驱动集成在里面,并没做到完全的隔离。所以一般在使用时前端多要使用快速光耦进行隔离(安川的伺服就是这样的)。这样从成本来说,省得并不多。

最可恶的就是小日本会他们的东西抬高价卖给你(还不是最好的),不论是IPM、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