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电加热

楼主(2008-09-27):
有没有哪个朋友知道220V的电加热管能不能用在380V上面啊为什么啊

网友A:
220V的电加热管用380V电压,可能很快的就烧坏了。但如果你有3个加热管,可将他接成Y型再接入到380V的电路上。

网友B:
呵呵,短时间内可以用一下。

网友C:
这样用的话温度上升太快,要按照电压要求做,否则容易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