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输出能并联吗

楼主(2008-09-27):
我们现在有两台山特UPS电源其型号分别为10KVA和15KVA的它们的输出220V,能并在一起吗?

UPS输出用电设备可是一级负荷

网友A:
应该可以并联的,你用的是单相的吧 ,我们以前用的是三相40KVA的三台并机运行。相关技术可以向三特咨询,他们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万一其中一台出现故障,势必影响到另外一台的正常工作。如果由于一台出现故障,导致另外一台也要停下来。岂不是扩大故障范围?得不偿失?你的负载是多少?

有些专门做冗余UPS的,你可以找带有冗余功能的UPS。

网友C:
请楼主还是“思考着”好,可不敢把UPS电源其型号分别为10KVA和15KVA的贸然并在一起。

那就是说不能并啦?

应该说,能并机的可以并机,不能并机的,怎么样?那就不能并机!

等于没说呀!

不是的!“青春飞扬”的三相40KVA的三台并机运行,用的一定是“可以并机的”。否则并起来三台还抵不上一台。

那“思考着”的机子呢?就不知道了!所以“相关技术可以向三特咨询”是必须的。但一般恐怕是不能并机的,能并机的价格要贵得多,如果原来没有想到并机,怎么会买两台能并机的呢?

网友D:
相位能同步吗?一个开关控制三台的启动,相位必须同步

网友E:
最好别并机运行有可能造成两机故障先问厂家为好

网友F:
其实你可以将两台UPS电源串联用,我现就这样用,当任一台UPS电源发生故障时,它会自动旁路,而且会报警,但要注意电池的维护.

网友G:
既然并联运行,容量为什么不一样?并联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一台出问题的时候另外一台可以承担所有的负荷,出于安全考虑,我相信这也是用两台的原因,既然是这样两台就应该同容量,现在不同,要么一个大了,要么一个小了

或者用自动转换开关把他们接成双电源是不是会好点?并联考虑的多方面的问题:电压等级和输出波形应该是问题,输出频率/相位/相序等如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