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愈低压无功补偿电容器的检测?

楼主(2008-09-27):
请问各位高手怎样用摇表判断自愈低压无功补偿电容器的好坏?

网友A:
小容量的就用万用表1*10K档测了,大容量的最好用专用的电容表检测

不方便就直接通额定电压,断电后在短接看是否有“啪”的放电声音,有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