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贴片pt100热电阻能否直接放进水中测量温度

楼主(2008-09-27):
我现在需要用pt100贴片电阻测量水中的一个小铁片的温度,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将pt100贴片电阻粘到小贴片上测量小铁片的温度?

网友A:
直接粘到上边 那引线不就暴露在水中啊 这样应该会影响测量准确度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对测量精度有一些影响

网友C:
不可以

张洋

网友D:
这样是不 可以的哦。

网友E:
不可以的,因为水也是有温度的!!

所谓的PT100就是在沸水中的电阻是100欧?你说能不能放在水里测量其他物件的温度.

网友B:
引线在水中相当于环境温度较高 会引起测量精度不准

网友F(2009-01-24):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的,因为水也是有温度的!!

所谓的PT100就是在沸水中的电阻是100欧?你说能不能放在水里测量其他物件的温度.

所谓的PT100就是在冰水中的电阻是100欧!!不是在沸水中的电阻是100欧

可以直接将pt100贴片电阻粘到小贴片上测量小铁片的温度。但要注意不要损坏导线绝缘及做好热电阻防漏

不过测出来的是水温还是小铁片的温度就难说了

网友G:
不行的,测量水的温度不也是测铁片的温度啊

网友H:
要加保护,不然引线在水中,测量不准。

网友I:
可以用小型的铠装热电阻来测。

网友J:
硅橡胶粘在贴片上,将引线接头也封住,应该可以用,楼主不妨试试。即使漏水也不会有大问题,重新封装一下就是了。硅橡胶耐100度没问题。

网友K(2009-02-28):
可以的  主要防水

网友L:
做个实验未尝不可,至于测量值的误差有多大,就看你的温度补偿如何选取了。供参考。

网友M(2009-05-26):
?这个现场太搞了,估计在铁片足够大,传感器足够小的情况下可行。

网友N(2009-07-24):
小的(发热体)铁片放在水里,测量(发热体)铁片的温度可能有误差,把铁用不导热材料包起来隔绝水这样的话可以测量误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