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09-27):
求助各位高手:三菱变频器—— FS-R500在一次电机堵转,空开跳闸后;再启动变频器就显示GF两个字母,变频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按说明书上说的进行复位也不能使之工作正常。请各位仁兄帮帮忙忙解决下。

网友A:
接地故障,可能模块坏了或者击穿。先测量一下看。

网友B:
FR-S500 输出线和马达外壳量一下

网友C:
电机坏了吧

网友D:
先查电机,再查变频器。

网友E:
1、把电机拆掉,试车,若正常,是电动机故障;

2、把电机拆掉,试车,不正常,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F:
变频器内部的半导体快熔烧坏了,更换新的就可以了

楼主:
电机没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把电机拆掉,试车,若正常,是电动机故障;

2、把电机拆掉,试车,不正常,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H:
对,先拆开电动机看看,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I:
变频器逆变模块已坏

网友J:
电流检测故障,

网友K:
是不是电机卡死了啊,或着接地

网友F:
看到6楼的获得悬赏的10分,非常高兴。看来正如我说的那样。不知楼主后来如何处理的?加你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