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丝问题

楼主(2008-09-28):
本人现在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电热丝的型号是 RONKONKOMA    NY F-6692  750W  208V  OF194以前是用的固态继电器是双组的,可以用,但我们现在改成但组的,没过多久总电源就跳,但我们把加热器拿掉就不跳。当我把固态继电器之间短掉之后加热器加一会就开始冒烟了,有那位高手能帮帮忙,我头现在一个变两个大了。。。

网友A:
这样说得大家应该不会很明白,你最好把电路图画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加热器什么接法?总功率多少?固态继电器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B:
加热丝是二组并联在一起了吗,并联在一起用是不是电流过大,引起跳闸,你画个图给我传过来。或者打我电话15810918923 范

网友C:
我做过,但不知道你的接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D:
没有图纸一下搞不清楚我想你的电热丝开始时可能是串联的你现在单组可能变成了并联那样电压就不对了所以回过热和跳闸

网友E:
看不太懂,你把发热丝接380V上用吗,怎么会冒烟呢,总电源跳说明了过流现像,有没量一下电热丝冷态电阻是多少,750W一般55-60欧左右。如果不在范围那就不是标称的。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问题找出来了,已经该好了,是选型号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F:
你的接线是什么样,型号问题??

网友G:
没搞明白,糊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