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串口通信协议以前看资料不是Modbus协议,现在有人说是,为什么?

楼主(2008-09-28):
以前看一份介绍富士G11变频器通讯的资料与Modbus 明显不同

近期在网上溜达时有人说G11变频器新版本是Modbus 通讯。

是不是真的?版本从什么时间开始?

下面是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1964.html

++++++++++++++++++++++

使用S7-200对待22台富士G11通讯会让您非常痛苦~~~

如果您使用庆同贸易的PC-200协议转换卡,那么通过在S7-200中映射Modbus地址,就会变得异常容易~~~

但是首先要注意G11的版本,早先的G11并不支持Modbus通讯……

有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一下PC-200的说明书~~~
*********************************************************************

网友A:
早期的G11不支持Modbus通訊,需要使用富士電機自己的協議,在其RS485接口手冊上會有詳細的指令格式……

從06年開始,G11支持了Modbus通訊,通過用戶在變頻器參數U49中選擇是采用富士電機協議FGI-Bus還是采用Modbus RTU協議。

當然,慶同貿易有使用到PC-200界面轉換卡,可以將變頻器的Modbus地址映射到PLC的內部存儲器中……方便可以PLC直接讀取,可以組成變頻器網絡或者是變頻器、溫控器混合網絡,也可以自定義自己的Free Modbus。

但是PC-200 V1.0的版本的缺陷是,不對中大型PLC提供這方面的支持,在其升級版本中可以獲得這方面的支持~~~

以上~~~

楼主:
哦,原来如此

我们20多台富士变频器都是06年以前的,可能都不支持

网友B(2008-11-04):
富士是16字节,9台以上就要关的PLC看门狗了,22台一定痛苦.

网友C(2009-07-23):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用什么方法啊!我现在在做这个啊

网友D:
富士变频器现在不是还支持profibus-dp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