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问题

楼主(2008-09-28):
有一台5.5KW潜水泵,变频器控制,现在的频率是30赫兹,且现在是空载恒压3公斤,请问他的小时耗电量是多少。

网友A:
能根据频率计算功率吗,计算的条件不够吧

网友B:
从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上,可以读到时事的电机工作参数(电流,电压等),若负载稳定,可计算小时的耗电量。

网友C:
呵呵;装个电表;

或有的变频器直接有功率显示(如三菱F740系列);

网友D:
这个专门搞数学研究的,不到过现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