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电问题

楼主(2008-09-28):
有一台5.5KW潜水泵,变频器控制,现在的频率是30赫兹,请问他的小时耗电量是多少。???

网友A:
耗电量是不可以计算的,必须用电度表计量才准确。因为负荷是在随时变化的。

网友B:
如果你的潜水泵是变频控制的 ,那么它的输出频率就是一直在变化的。

如果他的额定值为5.5kw,现在的频率30不变化的话,你可以按照输出比例进行计算。

还有一个比较绝的方法,就是你单独为他连接一块电表,根据电表的读数来判断其耗电量,但是每个 小时的耗电量应该是有所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