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小功率变频器——我的噩梦

楼主(2008-09-28):
我公司从2004年夏季安装新设备,04年设备含18.5KW 日立SJ300 18.5KW 6台,SJ300 4KW 18台,SJ100 0.75KW 32台,SJ100 4KW 16台;06年设备含日立SJ200 0.75KW 32台,SJ200 4KW 26台。
噩梦就从日立变频器使用开始,04年年底,1台SJ300 4KW变频器报“E23.6”故障无法复位。在保险期内,发到设备厂家无锡维修2次,维修后每次使用周期在2个月左右。没有办法,维修费每次500元,就花4200元购买1台5KW同型号变频器替代。以后陆续有6台SJ300 4KW变频器报“E23.6”故障,也在郑州维修2次,一次使用1个月,一次使用3个月就老毛病复发。因使用SJ300变频器的机台使用的是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控制器还是单片机,无法修改通信协议更新变频器品牌就坏了就买的方法维持下去。说来也怪,每次都是在设备停车断电1天以上再送电就报警,且都是4KW变频器损坏(每台设备安装SJ300 18.5KW 1台,4KW 3台),18.5KW变频器很正常。因变频器扔的多了,就联系南京更换3台日立变频器驱动板,更换后使用1年多其中一台也发生同样问题。
04年安装的SJ100变频器除了散热风扇容易坏,也一直正常到07年年底,07年年底一台SJ100变频器报过流故障,复位后又可以开车。断断续续使用太影响生产,就更换一台英威腾变频器,08年开始这批SJ100变频器也陆续开始出过流故障,测量输出模块没有短路,好多都能断断续续使用。
06年SJ200 变频器在07年年初有一套设备里面2个变频器同时短路,测量全桥模块短路,拆开后看模块已经炸的不成样。08年又用2台同样是全桥模块短路炸机。
为什么我这里日立变频器都是SJ100 过流故障,SJ200 炸机,SJ300“E23.6”故障?04年以前安装的富士G11 11KW 4台,04年以后5.5KW 20台还没有出现过问题。伦茨22KW70台故障也很少?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日立的通病,没办法.

楼主:
SJ300 小功率E23.*是通病

SJ200 小功率炸机也是通病?一体化模块,一炸就报废

网友B:
日立的工程师设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

楼主:
听说SJ300 E23.*故障多发在7.5KW以下,?

网友C:
日立的不适合中国电网与设备环境,最好还是台安这些品牌经过了市场考验的,13771555736,厂家业务代表

网友D:
我厂也有这类现象发生,后经仔细检查分析,把有的参数更改后,即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张工你好,国庆节快乐啊

你说的情况我感觉不止你一个人碰到。全中国恐怕都遇见过。确实令人头痛啊

什么时候来郑州啊

到时请你喝酒

网友F:
日立SJ300报“E23。6”我以前也遇到过只换掉其中一个明显坏的器件,没有把同型号同时期的元件全部换完,用了一个月或三个月左右其它没换的又坏了,后来干脆全部换完,以上的问题就没有了,如果在宁波地区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G:
E23。6是报啥故障?看来日立的不太好使???

网友G:
实在不行,改成PLC控制的

网友H:
1、楼主用这么多变频器,干什么用?

2、日立14寸彩电,有个通病就是一条水平亮线;

3、这种故障,一般是制造工艺问题,例如控制板虚焊,脱焊,重新焊一下!

楼主:
纺织厂,我们变频器都是小功率,最大才22KW,大部分都是4KW以下

E23.6 门阵列错误,其实就是未知错误

单片机控制变频器,有6个89C53芯片组成的单片机板子(厂家改程序时同时更换6个单片机芯片,程序还都不一样)

网友I:
对:delltyg 关于

日立的不适合中国电网与设备环境,最好还是台安这些品牌经过了市场考验的,13771555736,厂家业务代表

内容的回复:

台安的又来吹,台安的小功率的,一般2-3年都出过流毛病

网友J:
但哪个好修,也就换换驱动的电解电容! 维修成本低,一般厂家的电工掌握了。自己都能修。而且成本不高。日立的麻烦啊!老贵了!

网友K:
张工自己用PLC改,单片机是蝴人用的,PLC比他好多了!

楼主:
不幸啊,用日立SJ300的设备对控制要求比较高,4台电机同步性特别高,不然会影响产品质量

现在设备厂家忍受不了用户的售后服务电话,控制器改为S7-226 PLC,变频器改为科比变频器

PLC等程序全部给我们,不过科比变频器价位太高,改起来成本高

科比F5变频器 18.5KW 1台 7.5KW 1台 4KW变频器2台,同步采用变频器自身控制。

用PLC难题就是PLC1个通讯口很难同时控制4台变频器通讯,特别是开机关机同步问题。以前都用6个单片机芯片,输出4个通讯口

日立SJ100/200用模拟量控制,现在换成国产英威腾廉价变频器

楼主:
能否有人说出原因,像日立SJ300 都是E23.4/6故障,而且都是断电几个小时以上才发生

SJ200炸全桥是否需要加输入电抗器,我这里电源变压器1250KW,距离变压器 100多米,不过其他品牌变压器都没有问题,就是日立不争气

网友G:
是不是你的电源质量不好。用个滤波的看看

楼主:
变频器太多,加滤波电抗器??

楼主:
不会吧?现在这个日立这个病是否还有

网友L:
任何变频器用到一定时间都会出故障,这点是肯定的,也不清楚日立变频器为什么在你厂里同比其它变频器如富士,伦茨有那么多的故障,SJ100 过流故障,SJ200 炸机,SJ300“E23.6”故障这确实是日立的通病,任何变频器都会有通病,也可能就是设计上的缺陷吧,坏了就修么,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是吧

网友G:
修也不是个办法,只有稳定才会压倒一切!

变频值量好才是关键!11

楼主:
根本就没法修,日立SJ100/200都是一体化模块

SJ100一体化模块连驱动 电源等电路全部在一起价格是整体变频器价格的80%,怎么修

SJ200模块也是没法修,价格太贵

SJ300-4KW 更换驱动板要1600,也不划算

只有买新变频器

网友M(2010-04-08):
日立SJ300有些运行就E23 有些通电就E23.6门阵列故障!我维修过很多7.5以下的都是这样的情况,几个小器件坏没有太大问题。维修费用不会像你说的那样500一次,台安的差,国产的只有台达还可以,进口的三菱.富士.安川.科比.CT.丹佛斯,伦茨比较好这些我都有维修经验。我QQ349203798 TEL13670305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