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卡堵故障的处理及预防

楼主(2008-09-28):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调节阀在运行过程中,经常会有卡堵等故障的产生,甚至有的在刚投入运行时就发生这样的毛病,我们总结了一些原因及解决办法,供大家参考。
)清洗法
路中的焊渣、铁锈、渣子等在节流口、导向部位、下阀盖平衡孔内造成堵塞或卡住使阀芯曲面、导向面产生拉伤和划痕、密封面上产生压痕等。这经常发生于新投运 系统和大修后投运初期。这是最常见的故障。遇此情况,必须卸开进行清洗,除掉渣物,如密封面受到损伤还应研磨;同时将底塞打开,以冲掉从平衡孔掉入下阀盖 内的渣物,并对管路进行冲洗。投运前,让调节阀全开,介质流动一段时间后再纳入正常运行。

网友A:
遇到一般是拆开阀体取出异物、

网友B:
学以致用

网友B:
学以致用,科学是生产力源程序!

网友C:
调节阀卡堵是故障,我们学习解决卡堵的方法.是提高.

网友D:
本人大量提供程序及各类工控软件,且可以代为设计软硬件工程,可靠实用。欢迎咨询。qq :849785366或则okyzp2000@163.com

网友E:
有一些参考价值!可以借鉴.....

网友F:
很实用,我将用在实际工作中

?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以后有什么调节阀方面的问题,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可以直接与我联系QQ827268039,电话021-62249779-806

网友G:
我这里有个气动阀,阀体和阀芯因物料原因结垢严重,几乎每年都得拆开除垢,很麻烦.我甚至考虑增大阀体噪音,让阀体振荡起来,这样使物料不会附着在阀体和阀芯上,不知道行不行,有谁能给个建议!!!

网友H:
建议用个过滤器,上面都有说到过,不过过滤器也要不定时的清一下滤网,因为它用长了会有结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个气动阀,阀体和阀芯因物料原因结垢严重,几乎每年都得拆开除垢,很麻烦.我甚至考虑增大阀体噪音,让阀体振荡起来,这样使物料不会附着在阀体和阀芯上,不知道行不行,有谁能给个建议!!!

建议更换不同类型的阀,比如从套筒阀换为单座单座换为角形。当然,还有很多与工艺运行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J:
v遇到一般是拆开阀体取出异物

网友K(2008-12-06):
引用 网友L:
值得收藏!     学习学习

确实很好

网友M:
国产减温减压阀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N:
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把阀全拆了,用煤油与专用工具进行清洗,还要注意有些橡胶圈的因煤油变型的问题.高压空气气吹使煤油快速挥发

网友I:
第一:本文有抄袭之嫌。第二:原文:4)增大节流间隙法
如介质中的固体颗粒或管道中被冲刷掉的焊渣和锈物等因过不了节流口造成堵塞、卡住等故障,可改用 节流间隙大的节流件—节流面积为开窗、开口类的阀芯、套筒,因其节流面积集中而不是圆周分布的,故障就能很容易地被排除。如果是单、双座阀就可将柱塞形阀 芯改为“V”形口的阀芯,或改成套筒阀等。例如某化工厂有一台双座阀经常卡住,推荐改用套筒阀后,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可以认为是乱扯。熟悉调节阀的都知道,套筒阀尤其不抗堵,纯属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