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空气电加热功率?

楼主(2008-09-28):
请各位大侠帮忙,在设计烘房时如何计算加热空气的电功率?急!急!

网友A:
1度电的热能为86千卡.能把10升的水从14度加热到100度.你再去找空气和水的比热.换算一下就好了

设计时考虑到散热(也就热损).加热时间等相关因素

网友A:
更正一下错误.1度电的热能应为860千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