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响应问题

楼主(2008-09-28):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伺服电机,比如说安川,

在各项参数调好的情况下,空载,正转一圈,反转一圈,1s内最快可以做到多少次,

或者根据转速?或其它参数理论上能算出来吗,实际又是多少呢?

网友A:
可以根据牛顿定律以电机的转子惯量和力矩能力估算,不过“空载,正转一圈,反转一圈,1s内最快可以做到多少次”这种能力不等同于系统的响应能力,系统的响应能力通常是指小信号频响。

网友B:
以前好像玩过,步进做到10Hz,就是来回10次,伺服应该可以到15Hz。具体数据忘了。如果从理论上来算,可以参看电机的角加速度,算出加减速所需的时间及加减速所需的角度,剩下的就按额定转速算。理论上伺服都可以算到20Hz,但我感觉不太可信,毕竟要考虑电气响应时间。前段时间一做设备的朋友试过,用安川的伺服,180度正反转,接近30ms,但还差一些。

网友C:
好像算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D(2008-10-29):
不认同二楼的,既然要考虑电气响应时间,那么步进应该比伺服响应更快。我想,从理论上计算也是如此。算动转矩,不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