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

楼主(2008-09-28):
我今天修一台西门子变频器,拿来没有显示,我把修到有显示了,现在跳AO503,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A0503
欠压限幅
供电电源故障
供电电源电压P0210 和与之相应的直流回路电压r0026 低于规定的限定值P2172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铭牌数据限定的数值以内
2. 对于瞬间的掉电或电压下降必须是不敏感的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网友B:
继电器没有吸合吧

楼主:
是没有修好,还是参数的问题啊

网友C:
机器有问题,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参数没问题,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D:
一,主板坏,二检测电路坏,检测电路运放和外围元件出了问题会报F0503,还有继电器没有吸合,这个最好是搞清楚是上电报,还是驱动报,上电报,可能是直流电压低了,可以量,还有可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还有主板,二驱动报,一般是继电器没有吸合.1,继电器控制电路问题,2继电器问题,3,继电器供电问题.不管是检测电路的问题还是继电器问题,只要是报0503的,继电器都不会吸合.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和我交流我的电话:13558705814,QQ:18733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