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源模块(6SN1145)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9-28):
一个西门子电源模块(6SN1145)模拟试运行,报警三相输入缺相(注:直流总线输出正常)。经检查发现为俩插卡模块之一地故障(注:不带CPU的那一块,换上好的就OK),但是经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有明显损坏器件和断线现象?不知哪位有好的意见,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A:
器件损坏不一定就很明显的,要确认每一个器件都正常才行。断线基本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B:
断线不明显,可能是三相电压检测的部份电路出了问题,检查看看

网友C:
卡的问题,这个卡是输出脉冲的,如果坏了就会少一路或者几路脉冲,一般可以修的,常修1145,1123,可以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D:
检查模块内部的断路器是否一相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是TL084不好或电阻变质

楼主:
谢谢各位有时间来回帖,各位的建议正在实践中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贴出!!!

楼主:
以上的各个方案已验证效果不明显,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啊,期待中!

网友F(2008-10-29):
已经一个月了,怎么还不悬赏积分啊?

网友G:
人去茶凉了呗,,,,,,,,你是说呢。。。。6sn1145.....

楼主:
没有啊!我一直在等啊!!!(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大家这么热心,我也希望有朋友能帮我解决问题啊。。。。。。)

不知不觉的30多天了。。。。。。

网友B:
我想还是电压检测部份

网友H(2009-05-08):
这块检测卡上的三相取样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