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直流开关和直流接触器

楼主(2008-09-28):
各位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用于直流回路的开关和接触器,如何选择开关和接触器的大小?

网友A:
有这种开关和接触器,选择大小可根据电流大小和安装位置来挑选

网友B:
有这种开关和接触器,

楼主:
谢谢2位的回答,能具体点吗,和安装位置有关,是考虑散热条件,还是海拔高度?

网友C:
找本《常用低压电器应用手册》看看,上面介绍得很详细的。

网友D:
       你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比如电压、电流等级,使用环境等等,我们这里使用直流接触器的地方挺多的,是CZO系列的,40A—1250A都有,至于直流开关,我这里使用的是普通的塑壳断路器,控制电压不超过300V。关于“直流开关???”的一些具体知识,我也想知道哦,望大家指点!

网友E:
直流开关是没用过,直流接触器较少,多数是直流继电器。

网友F:
直流开关可以用施耐德的系列的,效果不过

网友G:
直流开关?很含糊,如是机械结构的,随便找一个就能用,如用于特种环境请说明

网友H:
直流的接触器很多,西门子/施耐德都有,一般低矮型的是交流接触器,瘦高型的直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