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编码器连接

楼主(2008-09-28):
NPN 的推拉式编码器,与S7-200连接时,PLC公共端应该接正还是负呀

网友A:
无所谓,推拉输出可以当NPN用也可当PNP用在PLC输入端。西门子S7-200 收入NPN和PNP都可以

你的其他传感器接法是什么就接成一样的

网友B:
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