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

楼主(2008-09-28):
n2,220v,0.4kw无显示,测量5v,12v,15v正常,请问高手是哪里坏了/急

网友A:
CPU坏或则93C56坏 我是台安厂家的 呵呵 13771555736

网友A:
这个功率的品质稳定,但一旦坏了 基本控制板就得把小件全换了 我们在工厂多数是直接换新板,因为耗费工时太多,不合算

楼主:
谢谢,昨晚坏.放一夜,早上试好了.装机后又不显示了

网友B:
电容问题,换掉开关电源的几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