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库及PLC开关量应用求助

楼主(2008-09-28):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组态王和S7-300的通讯工控

  但是要做一个在组态王可以监控 启动 停止 的历史数据   看什么时间谁启动或停止过什么机器

   并且可以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

    谁能给我一个建立SQL数据库的完整的操作顺序吗

   我是用ACCESS连接的  包括组态王怎么做一个数据库的界面

  谢谢大家帮忙

  如有高手请 加我QQ  274519448

网友A:
组态王的函数 exit中有个参数,可以定义在退出组态王的时候关闭或者重启计算机。你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停止时写上记录数据的相关语句,就可以实现监控组态王的启动和停止 。
关于sql的问题,是通过表格模板和记录体和相关的sql函数实现的。组态王的帮助中有详细的截图说明。组态王的软件、资料和数据库连接的例程可以从 www.kingview.com中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