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416-3故障 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28):
各位高手:我们工厂有台CPU416-3的ETF和BUS2F灯亮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地址冲突

网友B:
查查是不是丢站了

网友C:
检查下从站和通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检查你的第二路DP总线上是不是有某个站点掉电、模块故障或是其站点上的模块供电异常!

网友E:
从站接口卡有问题或者从站模块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