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连GE的触摸屏连接不上

楼主(2008-09-28):
我用AB的PLC配GE的变频器连接不上,波特率是没错的,连接线也没错。但PLC232串口的灯不亮,也不闪。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

网友A:
通讯没有做通呢,检查配置

楼主:
你说的检查配置,是检查什么呢?

 但我以前用过的,也是这样的配置,没问题的。能不能说详细点。

楼主:
我今天又试了,看那触摸屏的故障信息是有关变量的。

把AB的变量改了,就可以通讯了,请问是不是也与变量有关系?

网友B:
PLC232串口的灯不亮,就是串口坏了。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