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程序不能保存

楼主(2008-09-28):
AB的PLC程序不能保存,也不能另存为。一存就报错或丢失。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软件安装有没有问题,一开始就这样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才这样的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样,

上传到电脑上后,且只是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

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